技嘉主板B75M

楼主(2014-12-03):
技嘉主板B75M_SD3做XP系统USB鼠标不能用,键盘可以。是新板,是什么问题?和系统有关系吗?

网友:
PE下呢?win7还是xp下  换个系统试试没,是个别U口不能还是固定那个口不能用鼠标,有没有换鼠标试试,哦,我明白了  你是在水贴~~~

网友:
装个win7的看看

网友:
换个系统 不然就是鼠标有问题

网友:
不会吧,用usb鼠标不动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
是鼠标本身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