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102笔记本

楼主(2014-12-03):
惠普C102 笔记本拆完装上后触摸板按不下去。我弄了半天都没问题 请教大师。怎么回事

网友:
是左右键按不下去吧。安装的问题,上螺丝前要试试能按不,这个要慢慢的对齐的。

网友:
没对好,装前先试试

网友:
没装好,重新装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安装细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