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菱显示器AX025维修案例

楼主(2014-12-03):
维修一台三菱显示器AX025,故障时不通电,检测是电源管理芯片6755U坏,更换就好,检测过程就不写了,太啰嗦,现在把照片和维修资料传上,供大家参考

6755U 康佳

网友:
显示器的主板,电源管理芯片很容易坏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容易坏

网友:
显示器相对还是比较好修的,除屏外

网友:
谢谢维修经验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