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301Z 装系统慢,进PE不慢

楼主(2014-12-03):
DELL M301Z 装系统慢,进PE不慢,BIOS的可能性不大吧,换硬盘无效,重装系统无效.最小化系统装也是慢.

会是出在哪里呢.

网友:
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刷BIOS试试啊。

网友:
正准备试试,等我结果,这种故障不太好搞.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是BIOS么

网友:
排除散热,查硬盘接口供电与数据线,加焊桥。

网友:
我遇到一个机器是IO坏了 ,G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