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3):
我手中有一块X201I的主板有时开不了机 放一下电又可以了 是什么问题啊
开不了机

网友:
你们遇见过吗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吧 那里 看看CMOS周边的小电容

网友:
换个BIOS电池试下,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电流多少?是不触发吗?

网友:
ec加汗一下

网友:
这个有通病,TB62514供电10欧电阻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