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3不跑码

楼主(2014-12-03):
联想L-IG41M3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刷BIOS无果,有那位大师修过指点一下

网友:
  我想要那个BIOS,能不能分享下?这主板cpu座下面那些地方容易断线

网友:
南桥也容易坏

网友:
换一个跑马卡试试、不跑吗就是不过CPU 检测下CPU复位有没有  换一个CPU 看看跑不跑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网友:
开机风扇转2-3分钟摸CPU 都没温度,那你就必须要先搞好CPU。才有下一步。

网友:
看一下CPU到北桥是否有断线,记得联想某个型号的品牌机有这问题的。

网友:
建议测下内存工作条件,现在不是好多机内存工作条件不满足也不跑码吗

网友:
这个板子不容易断线,南桥坏的较多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用示波器测BIOS第一脚看有没波形, 如果没有波形, 就用示波器测CPU给北桥发的AUD#信号的前端总线,如果测不到波形,说明CPU坏了。或者槽子有问题,  如果有波形,说明问题出在南桥和北桥,那边 。 就要集体看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