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不能复位和强制关机

楼主(2014-12-03):
AM3映泰,不能强制关机和复位,短接排针无效。 内存,CPu 电压都有  桥无点压0.38V,换芯片无果。总线电压有偏低。把桥边上的芝麻官坏了一个。拆掉就可以正常强至关机和复位。换上去就不行。。

网友:
那是桥供电的EN信号吧,请查CPU供电及电源好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搞好说一下吧,别没有下文了

网友:
我想知道修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