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 集显触发不显示

楼主(2014-12-03):
待机 0.01

触发之后

有时候能跑到0.9

有时候跑到0.5

感觉不过内存

求助

网友A:
0.5 的时候看看CPU 供电有没有出来
查下5V 后继

网友:
有  平台复位

网友B:
一般不都是铁皮管吗?有换CPU过吗?这机器别的问题少。

网友:
CPU换了
故障照旧

网友:
听说  HM65架构的 过了内存  才会有 CPUGFX_CORE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都是铁皮管吗?有换CPU过吗?这机器别的问题少。

CPU换了好多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5 的时候看看CPU 供电有没有出来
查下5V 后继

cpu复位有了

网友C:
那就插内存测试卡量一下内存的阻值了,和内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插内存测试卡量一下内存的阻值了,和内存供电正常不

都没问题啊

网友D:
我修过一台是电流也是跟你的查不多   它的地方是在CPU供电芯片的bst的那个电子阻值偏大了     不知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过一台是电流也是跟你的查不多   它的地方是在CPU供电芯片的bst的那个电子阻值偏大了     不知能不能帮 ...

我看看····

希望如此
这机子拖好久了

网友:
重点还是检查一下CPU供电的电路吧!

网友E:
换过CPU, 你就刷bios和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过CPU, 你就刷bios和换桥了,

版主  都做了

我没招了才发帖的

网友:
cpu有一组电压不对

网友F:
检查下CPU座子有没有空焊  手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检查下CPU座子有没有空焊  手压试试

只差  CPU座子了

网友G:
通病还是龟壳M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通病还是龟壳MOS

已经排出了那里

网友H:
示波器该出手了,测一下排阻看看有没有数据交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示波器该出手了,测一下排阻看看有没有数据交换了

哪里的排阻

网友:
内存边上的排阻

网友:
测量  内存  sda   有  两次下拉

网友I:
测试EDID  看看是不是问题显卡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引用 网友I:
测试EDID  看看是不是问题显卡

集显的······好好看嘛

网友:
你是在灌水吗

网友J:
哪个信号没有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哪个信号没有出来啊

我在问大家
集显供电没有

网友K:
内存SPD供电和复位查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K:
内存SPD供电和复位查了没

有 3,3

复位  1.5

都没问题

网友:
刷了  不下  10个了

网友:
转换测一下

网友:
这本子没见过座子虚的 。。打多数都是铁管子坏 !!!

网友L:
内存200和202脚有没有波

网友:
引用 网友L:
内存200和202脚有没有波

有两次下拉

网友M:
cpu  的铁皮mos管的问题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M:
cpu  的铁皮mos管的问题多一些

已经排出了那里的问题

网友N:
用示波器比较好修     内存换个试试

网友O: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桥吧!!!

网友P:
这板子也爱坏 有时候mos管换不对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用示波器比较好修     内存换个试试

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桥吧!!!

桥换过的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板子也爱坏 有时候mos管换不对也不行

原型号的

全新的

网友Q:
桥和CPU附近的电阻看看吧,可能哪个碰到了半裂状态,曾经搞过,被人清灰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桥和CPU附近的电阻看看吧,可能哪个碰到了半裂状态,曾经搞过,被人清灰出现过这种问题.

好的 我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