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诊断卡跑e3.修了一天没进展

楼主(2014-12-03):
估计是不过内存。DDR2 有3.3v。1.8V有0.8V,其他供电都有。

网友:
ASUS多是电阻问题哦,注意检测电阻的好坏、不要扩大故障、

网友:
高速缓存不过,换CPU在先,不行换内存。

网友:
跑E3 查一下外设和RTC电路。

网友A:
下大刀。。出大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大刀。。出大招。。。

楼主有什么大招,分享一下

网友:
注意检测电阻的好坏

网友:
那就查1.8为什么变成0.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