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联想 LXM-WL19AH

楼主(2014-12-03):
这台显示器上电是指示灯都不亮。不过屏看起来有点一闪一闪就是指示灯不亮。怀疑电容问题。拆出来看时。结果还真的是电容。换上去后。上电试一下。还是不行。结果量了一下12V正常,5V却不正常。5v在跳。从5v跳到3.3v在跳回5v。后面我也没去想啥的。直接加个电阻。那样就不跳了。不过用一会。又不行。不知为啥的。然后就先去量下电源IC的电压。量了2脚5脚6脚(8脚)电压都跳。有截图上去。特别是8脚。320V的电压跳到280~300之间的跳变。但我量到这几个脚的电压跳时。凡是会先换掉电源IC的。结果换上去不行。竟然换掉电源IC了。电压还是在跳。我也没看图纸修。那我就先去下载个图纸先,芯片型号为203D6。下载完后。我看了下图纸后。看到第六脚有个电容。结果我就看了下电容。电容是25V47UF,找一个换上去,然后上电。量了一下5V。恩。电压不跳了。再测久一点。结果没问题了。有上图。

网友:
电压跳变一般都是电容漏电引起的,可以先换电容再去测其它的地方

网友:
电容出问题,滤波不良 电压不稳定

网友:
电容漏电很常见。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过  一次, 50v47fmf的, 光 偶 ,   431 全部更换了一次。哎 ,原来是电容啊。

网友:
续流供电电容供电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