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 k43ly 5.0 电流只到0.05掉电是通病吗有时可亮

楼主(2014-12-03):
有时能正常点亮一会儿就掉电。所以我认为是断线等等通病。
按开机键电流到0.05  EC发出了 susc_ec#  susb_ec#  两个 RT8202a 1.5V电压与1.05电压瞬间有。之后保护了,电流为0.01。会是哪里问题
现在发现在0.05时RT8206A 5伏没了。3.3只有2.2V。

网友A:
刷BIOS看看,还有这机器南桥爱坏

网友:
现在发现在0.05时RT8206A 5伏没了。3.3只有2.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看看,还有这机器南桥爱坏

刷了也一样

网友:
这机器问题还真不少的,RT8206A不正常时一下条件具备没有?EC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