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串口硬盘红绿块如何清除

楼主(2014-12-03):
我有几个希捷的串口硬盘,用MHDD扫描了,有很多的红绿块,我只有希捷的指令线,可以用超级终端进入,请问可以修复红绿块吗,可以的话,要如何修复,需要输入什么命令?盼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坏道多的话,需要专业工具,才能处理了

网友:
如果是固件门之前的盘,可以跑校准,或者F级。如果是固件门盘,就只有清零看看了。

网友:
SF的有好多块,越修改越坏,放一边等好软件

网友:
WD硬盘清零软件和教程,哪位大仙有的,发个好吗?

网友(2015-01-03):
我也有个这样硬盘,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用pc3000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