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跑码0b 0c通病

楼主(2014-12-03):
V星跑码0b 0c通病,碰到过几块这样的板子了,一块都没修上
通病

网友:
测量USB和PS2 5V电压有没有。V星一般小8脚的很容易坏。在USB口旁边。

网友:
直接测那组USB没供电,看是那个小八脚产生,直接把他拆掉 ,用焊锡短接1 8 脚 RMB就到手了

网友:
查PCI-E槽各供电,时钟,复位脚电压全都正常吗?

网友:
查全板供电 你的明白 外设 ps2 usb 所有的

网友:
V星的小供电芯片易坏

网友:
按时讯查啊

网友:
全部电压查完了吗?南北桥供电电压?

网友:
这个应该不属于通病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 p41-c33 ms-7610的 捯饬了差不多一个月了

网友:
按照兄弟们的提示,果然修好了,是usb接口边上的两个小八脚坏了
不明白了,usb供电没有会导致档0b,什么原因,大师们解释下,让菜鸟们也学学

网友:
还有一个跑C7也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usb旁边的8脚小芯片坏

网友:
楼上果然高手啊。。。一说状况就知道测哪了。。。
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USB供电问题会挡机???

网友:
V星主板OB OC C7代码 USB供电小8脚容易坏记住了

网友:
OC OB下一个代码就显示了 一般都出在外设 南桥相关

网友:
oc是外设吧

网友:
V星主板内存插槽旁边3.3V的电源线容易烧断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个 刷了bios不好就没办法了 学习了

网友:
一般都是小8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