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20Z掉电

楼主(2014-12-03):
今天修一台ACER 4720Z,大短路,电容击穿,修好后上电,竟然掉电,有时候有不掉,最后把MODEM装上去就正常开机了,晕死

网友:
很不错的以给。。。。。

网友:
是的,ACER的机子老本这个不装是出问题,一般是自动重启几次才能正常。

网友:
没遇到过啊

网友:
ACER的机器都是这样  没主板电池要开机掉电开机反复几次开开机的

网友:
没遇到过,以后注意下。

网友:
那你 刚开始 就没装 MODEM吧

网友:
这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的电脑就是启动断电 肯恩工业是大电容坏掉了 还没修理

网友:
又学习了不少东西。非常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