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内存复位不正常

楼主(2014-12-03):
纬创的JE40-PC板,三代内存复位偏低,测板好像是被CPU里的信号SM_DRAMRST#拉低的,换了两个U后问题还是一样,接下来要怎样修,请各位大神指点。会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有些电压和信号在不开机的时候是会低一些,不要特别纠结这些,看一下有没有其它地方有问题,机器什么现象,什么机器都没有说,大家不好给判定

网友:
宏基的,电流上升到0.8-0.9,不过内存这样

网友:
楼主修出来没,,咱两的故障一样一样的

网友:
没修好,机子被要回去了。
谁有笔记本充电芯片的,BQ24717,找了很久没找到,现在手上一台戴尔的机子,公共点没电压,充电芯片没电压输出来控制场管啊。

网友:
换南桥有些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