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PULS 2.01

楼主(2014-12-03):
品牌:华硕M2N68-PLUS 2.01
故障:开机不触发
维修:测开机针脚电压0V,看图纸开机针脚连接到I/O的75脚,于是打75脚对地阻值为19,明显偏低,更换I/O,后开机正常跑码,于是装上客户主机箱,上电按开关,竟然不触发了,我汗,拆下主板一测,发现,又是75脚阻值偏低,奇怪了,明明上主机箱的时候我测过这个脚的阻值是500多的啊,难道买了个I/O水货,不解中又换了一个,上电测开机跑吗正常,多了个心眼,在维修台上开机3个小时无问题后,于是再装上主机箱,结果又悲催了,插上220V,短接开关针,又悲剧了,开机不触发,这时才反应过来尼玛,遇上了烧I/O的电源,再次无奈了,拆下板子,再换一个,这时更大的悲剧出现了,卡C5了*脏话*,测内存各电压正常,于是刷BIOS,加焊桥无果,再次换了I/O, 最后连桥都换了还是卡C5了,
CPU,内存都已换过,无奈之这板不知道哦怎么继续下去了

网友:
华硕的板,供电故障最多。你看板的底面,如果CPU场管周围已变色,它的夹层短的可能很大。基本无修。

网友:
不插内存跑到那?也是C5?

网友:
是的,不插内存也是跑C5

网友:
加焊桥吧这个的桥出问题的多

网友:
华硕主板有很多换822排阻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