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无图纸二修三星r525一例

楼主(2014-12-03):
器:三星r525 板号:ba41-01359a
故障:二修(客户说拿到好几家都没修好,经别人介绍才来到我这里的)
对于二修的机子,我就先不上电了,先拆开来看看上一家都干了些什么好事吧,不多说,先上图

还有bios芯片被换成了512k的芯片,还有一些电容什么的我就不上图了,唉,真有点想骂人的冲动,上网搜搜看有没有图纸或者点位什么的,结果让我失望了,全都没有,算了凭经验修吧。
仔细打一遍阻值,发现51125第八脚3D3V_AUX_S5有短,5v电感有短,再仔细观察一遍板子,发现EC有个小洞拆吧
拆掉EC以后,发现还是有短,再把51125拆了下来,不短了,接下来再处理5v电感那边的短路吧,把南桥旁边烧了个小洞的芯片拆了,5v电感恢复30多欧,在三星的板子上,这阻值是正常的,南桥旁边的一个小芯片的型号为apw7153,不知道上一家有没有换掉,看了一下,手上没这芯片,再加上没图纸,不知道原型号是什么,但是以前修三星的板子一般都是用EL=这一芯片比较多一点,算了,蒙一次吧,找了个el=的芯片换上,再换掉51125,改3.5v上下管,换EC,再找个2M的bios芯片刷上,上电
仔细测量板上还有很多供电没出来,测内存供电只有0.8v,再测51117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正常,然后仔细看看板上另外两组的供电也是用51117,条件都正常,手上没这芯片,于是找了三个RT8209E换上 这几组电压基本都出来了,再测apl5336的转换电压,有四组,全都没出来,我手上只有两个,还有几个run转换电压没出来,坏的实在是太多了,由于手上没这些芯片了,我就放个大招吧,新手请勿模仿
经过一番折腾,再次上电,电流跳到了1.8多不动,看样子是不会显的,一不小心摸到声卡微烫,拆掉

电流1.6不动,换内存,一样!呵呵,应该不是北桥就是cpu了,找个cpu换上,果然电流刷刷刷的上去了,拿去外接看看,呵呵,显了
上屏测机,我擦,内屏不显,再量一下屏线接口,屏供电没有,亮度开启信号没有,由于没图纸,不想跑线路了,于是尝试性的把屏3.3搭过去,
呵呵,哥笑了,终于有显了,但是暗屏,二话不说拆屏,大招继续放

再次上电,终于OK了,呵呵

这是我换下来的芯片

维修至此,已经可以松下一口气了,初次发维修经验贴,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希望饼哥能加点分,多多支持原创
总结:这机子坏这么多归根到底还是5v供电那边被19v烧了过去,至于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也许上一家维修的才知道,我就不多说了,呵呵,大家要是觉得精彩的话就多多加分支持原创,初次发贴,请多多支持,另外附上BIOS,
三星r525 板号:ba41-01359a
r525 板号:

网友A:
帖子还没发完,每次编辑的时候都会卡住,先发一半出来先,大家先别回复

网友B:
高科技哦,被老黑动了这样多地方 还能搞好。。真实高科技人才啊。。。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科技哦,被老黑动了这样多地方 还能搞好。。真实高科技人才啊。。。佩服

帖子刚刚发完,要是觉得好的话,请帮加点分

网友:
请重新看一遍,帖子刚刚发完

网友C:
楼主真有耐心 还好没烧到桥和CPU 上家还是很讲究的 没换芯片的 呵呵呵 楼主好幸运加耐心 修好了个二修机 换了这么多的芯片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有耐心 还好没烧到桥和CPU 上家还是很讲究的 没换芯片的 呵呵呵 楼主好幸运加耐心 修好了个二修机 换 ...

cpu也是坏的

网友:
你麻痹啊~这得多牛B的技术啊。没图纸呢。。

o﹎瞇茫┌↘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哇 估计上家 给你换了呵呵 楼主很厉害 佩服佩服

网友D:
对于没图纸的机器,都是很蛋疼的,几乎凭经验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帖子还没发完,每次编辑的时候都会卡住,先发一半出来先,大家先别回复

帖子已发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对于没图纸的机器,都是很蛋疼的,几乎凭经验去修!

海绵宝宝看着蛋疼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海绵宝宝看着蛋疼么?

不知LZ 修好这机器收了多少票票

网友E:
无图纸的情况下  修到这种程度  不错了

网友:
这技术  佩服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图纸的情况下  修到这种程度  不错了

谢谢版主的支持

网友F:
果然、3V烧桥、5V烧供电IC

网友:
引用 网友F:
果然、3V烧桥、5V烧供电IC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这个南北桥,显卡都没坏,其他ic几乎全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LZ 修好这机器收了多少票票

收多票票没关系,这发帖最主要的是给大家一个激励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一个谢谢还不如评个分来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