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z565 无显示

楼主(2014-12-03):
z565 无显示 电流到1.5不动了 求指点 有修过的吗?有BIOS的 给分享一下

网友:
同样需要

网友:
联想的这款机器,显卡老容易出问题,不知楼主的本子开机电流到1.5 之间跳变都正常吗? 这个电流感觉显卡的面比较大~~~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一台机器,开始是偶尔能亮十几秒,然后就大花屏,就黑屏了,重开机就不亮了,加焊显卡不行,重植显卡也不行,重植了电流上到1.5多了,还是不亮,现在就想刷个BIOS试试了,不行就只好换个显卡了。同求独显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