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运F4000 D6开不了机,怎么维修?

楼主(2014-12-03):
天运F4000 D6用了2-3年了,这几天老是开不了机,是哪里出了故障?怎么维修?请教高手 牛人指点:
现象:
1、按了开机键,绝大部分 开不了机,
2、按了开机键,LED等指示不亮,无风扇响声,无抵达声音,就是电脑没有任何反应;
3、有时候,按了开机键,LED电源指示灯和硬盘指示灯亮了,听到滴答声音,然后电脑就没反应了,黑屏;
4、有时候,按了开机键,LED电源指示灯和硬盘指示灯亮了,听到滴答声音,然后电脑进入DOS界面,提示“can not find the system”
5、按了开机键,开不了机。重复按开机键,绝大部分开不了机,偶尔能开机,一旦开机,使用正常,不会突然关掉;关机正常,关机后再开机绝大部分开不了机(貌似是热机的时候) 第二天开机按了开机键,偶尔能开机。

请教高手 牛人,是哪里出了故障?怎么维修?
送修的免答复!请绕道,谢谢!

网友A:
这个给机器有个管子爱坏 5V 转3V

网友B:
不要乱动,以免把问题扩大,找专业的维修吧。

网友:
建议楼主送修

网友:
我被你克隆了,不要这样吗。

网友:
你头像花屏模糊

网友:
送修的免答复!
请教高手 牛人,是哪里出了故障?怎么维修?
真心没人在这里知道怎么修呀?

网友:
拿去找维修的 帮你检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乱动,以免把问题扩大,找专业的维修吧。

刚看头像还以为是你,我还纳闷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给机器有个管子爱坏 5V 转3V

我 今天修了一台,就是把那个供电换掉就好,哈哈,我觉得可以列入通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 今天修了一台,就是把那个供电换掉就好,哈哈,我觉得可以列入通病

是哪个器件啊?丝印元件序号是多少呀?

网友:
找人修吧,你不懂是不行的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哪个器件啊?丝印元件序号是多少呀?

这个器件是815LN,如果你不是搞维修的最好不要自己搞,一不小心有点空焊的话,会烧一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器件是815LN,如果你不是搞维修的最好不要自己搞,一不小心有点空焊的话,会烧一大片

谢谢大师指点,我是刚搞电子电路的,空焊怎么烧一大片? 不小心乱甩焊锡造成电路短路才会烧一大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 今天修了一台,就是把那个供电换掉就好,哈哈,我觉得可以列入通病

5V转3.3V可不是815LN呢。815LN是VIN 转成5V 1.8V呀

网友:
这个应该根据故障去实际测量开机电路,先排除按键失灵,应该不难

网友:
转换管子是这机器的通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