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K480-I3 D2 进系统,风扇狂转 掉电

楼主(2014-12-03):
(无正文)

网友:
看一下  散热   BIOS

网友:
  散热   BIOS都 试过了

网友:
温控电路那部分查查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A:
CPU滤波电容看一下   叠一 两个上去试试看先

网友:
一代i3 的机器,这种风扇狂转掉电,估计bios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楼主试下上个i5 的cpu 掉电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滤波电容看一下   叠一 两个上去试试看先

方法太好了,这样的话就不会滤波不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方法太好了,这样的话就不会滤波不良了

额  怎么总是回复我呢  你是在跟踪我的节奏吗

网友:
BIOS多试几个

网友:
你换硬盘试了吗?先进PE试试还掉电吗,先确定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  怎么总是回复我呢  你是在跟踪我的节奏吗

呵呵,给你抓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给你抓到了。

哈哈          我的精神可是高度集中滴

网友:
是不是温控方面问题呢   散热有没有处理好呢

网友:
是不是散热铁不良了导致的

网友:
是不是散热铁不良导致的

网友:
CPU和显卡供电加个1000UF电容试一下,前天修了个HP的本过滚动条掉电,结果在显卡供电上加了1000UF的电容好了,

网友(2019-09-17):
风扇狂转掉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498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