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花屏

楼主(2014-12-03):
一直用着1600 4G内存正常,现在开机第一屏就全花屏,像电脑收不到台一样,以为内存问题,换了条1333 2G的可以了,但待机后不可换醒,再换数条内存也一样,换怎么样的1600 4G的就全花屏。烤过显卡,北桥也一样。向大神们求解!

网友:
独立的机器么 ? 焊显卡啊

网友:
吹下显卡就知道了

网友:
先把电池放一下电试一下

网友:
用1333的测机,不行怀疑显存

网友A:
用1333的测机,不行怀疑显存

句容诚信电脑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333的测机,不行怀疑显存

你是我家的鹦鹉吗?

网友:
果显存供电

网友:
一屏就全花屏

网友:
大神们请注意:再次说明下,烤了显卡(独显)及北桥,还是一样上1600内存开机第一屏就全花像电视收不到台一样一个英文都看不到,上1333内存就OK但不可换醒(即待机或盖上再打开就黑屏)。

网友:
送专门维修的地方进行维修吧

网友:
有没有图片上传一张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