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l-a690

楼主(2014-12-03):
联想台式机l-a690跑DO,B1,B2是怎么回事?还时亮时不亮,BIOS刷过,内存换过

网友:
加焊过北桥,北桥坏了吗?

网友:
多半桥问题,查打内存阻值看看

网友:
查一下内存座和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刷一下BIOS就可以在开就不行了

网友:
请检测IO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先把外围工作做完,再找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刷一下BIOS就可以在开就不行了

和你的毛病一样一样的。修好了说一下哦

网友:
这个板子怎么这么多的问题

网友:
那“刷一下BIOS就可以,再开就不行了”,问题在哪?

网友:
联想A690我也遇到几片没什么大问题,COMS放电,换电池搞好了,还有这主板要用比较好的SATA线工作才稳定

网友:
内存座和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