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T2023LF总显示无信号

楼主(2014-12-03):
刷程序故障依旧,求救

网友A:
查一下VGA接口RGB接口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无信号的字都能清楚的显出来,那它BIOS 就没问题,总显无信号,那看你给它信号没有,如给了,那驱动板的主芯片就有问题或信号线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VGA接口RGB接口对地阻值正常?

行场同步信号也要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场同步信号也要测一下吧。

对,行场也要测测

网友:
重点是行场信号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缺RGB某组会偏色

网友:
重点查一下同步处理信号

网友:
总显示无信号说明驱动板没有传来视频处理信号,为什么没来,是驱动板没工作?还是VGA接口不通,导致信号没传过呢?重点查驱动板。

网友:
这个吗还是以后点小难度的

网友:
这种应该是新片坏了 直接换块板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