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朝阳K41A

楼主(2014-12-03):
开机显示一下桌面就黑屏重启了。。。。。。。。。
显卡用风枪吹过了 还是这问题。。。。。。。。。。
求助中!!!!!!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果断先拆了硬盘开机看看重启不。

网友:
把显卡卸载了就不重启了。。。。。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如果这样的话 显卡是重新值球啊  还是换显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