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修复屡烧保险丝的杂牌电源笔记

楼主(2014-12-03):
电子中专毕业的我,并没好好读,啥都没记住。今天客户退了一个电源给我,杂牌 星永超420的。代理商跑了,无处返修,保修期还没到,只好自己拆开想办法处理。抱着试试的心理打开了它。

      首先,我看到的是保险丝烧毁了,两个200V 470UF大电容其中一个微鼓没理会他,想先换掉保险丝又想起以前也这样做过但是肯定还会再被烧,于是放弃他往下看到了四个RL257桥堆整流,测量后发现桥堆击穿短路,就全部拆了再次测量,确定二极管两个坏了。在废板里找到液晶一体电源板,从上面拆下来一个GBU405桥堆,管脚改了一下,装下去,换了保险丝,上电测试依然短路烧保险。这下我的电路知识到这里就完了,再下去看不出哪里的问题了,拆起来四处量了量,发现整流后输出正负直流短路。没有维修经验,又很晚就放弃了。睡觉前手机度娘找了下ATX电源维修实例,发现大家更换二极管整流堆后再短路就很有可能是开关管,但又不知道什么叫开关管。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再复习了下开关管,里面用吸锡器费了好久才把连着散热片的两个开关管连同散热片娶了下来。四处量电路板无短路,果然是这两个家伙在搞鬼。这下把我乐坏了,急忙看看型号,E13007-2,这个可没地方找,于是拆了两个废旧坏电源,第一个也是同样烧桥堆烧开关管(这山寨电源是一个家伙设计的吧?故障还都一样?),于是拆了第二个,这个是没有+5VSB。看了下开关管是D13007M。先拆了下来,网上查了下,没说有这么替换的,也找不到相关对比参数。先换上去再说。这回抱着再次BOOM的心理上电,嘿嘿,没烧保险丝。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哪曾想拿起从来都没排上过用场吃灰好久的电源测试器测了一下,发现PG灯是灭的。这回又够我受的了。还得再找度娘帮忙呗。
       搜了很多搜到了迅维网,发现有人也遇到这个问题,后面跟帖的人说两个大电容其中一个电压下降会造成这个原因,于是参照这个思路果断四处找了下废板发现没有200V470uf的,有的全是450V 100uf 再不然就只有另一个坏电源里的200V 330UF了,这个坏电源也是烧桥烧开关管的,刚好也是一个大电容微鼓,另一个正常,抱着试试的心理拆下来换了上去,再次上电测试,终于正常了。看来还真是!维修到这里才算结束。期间也想过从5v加电阻直接拉个当PG,但是总觉得大电容鼓起也 看不过去,最后还是换了他。真是不能马虎啊!维修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还不知道这样能坚持多久。但是能修好他过去我想都不敢想。谢谢大家的宝贵经验!

网友:
不错,值得鼓励

网友:
加油努力,后面的维修路还很长……

网友:
200v电容坏了一定要查并联在电容两端的均压电阻,不然电容会再烧,特别是这种打了胶的电路板,电阻很容易坏

网友:
谢谢提醒!谢谢大家的鼓励

网友:
新手能修好atx电源很不容易

网友A:
很少看到这保险管并联的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你这个水平以后修ATX电源要小心高压哦,别电到自己就划不来了,其实你这个问题很简单的,枉死了几个保险丝

网友:
不是吧。。烧保险肯定是你高压部分还有问题,加上面有人加双管,这样怕容易出大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少看到这保险管并联的

没好处,唯一解释就是没大功率点的保险,才搞两个并联的。。但没有好处的。。

网友:
只要有决心,就一定可以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少看到这保险管并联的

我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保险丝就用这个代替一下

网友:
解决问题才是正途,要不加个10A的,保险是不会烧滴了。

网友:
专业没修过,缺少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有种,竟然弄好了

网友(2015-02-06):
我也是个外行,也修好了一个电源,其实只要你肯钻研,是都能学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