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原装主板DELL JL1117 rev:a01主板

楼主(2014-12-03):
       我有块主板是戴尔原装主板DELL JL1117 rev:a01主板,一上电就掉电。强制开机显示码是F不知道该怎么办,新手小白求救,请那位大神知道下。

这是DELL JL1117 rev:a01主板775针脚的

这是插着镊子强制开机的时候一开机就是F,新手小白求救

网友A:
看看供电都出来了没有

网友B:
老板,你12v接头都没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供电都出来了没有

怎么看,新手求指导

网友C:
台式机不像笔记本很少因为缺电压掉电的。
是不是CPU温度太高了,上硅胶,上低功耗CPU

还有就是LS说的,12V没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不像笔记本很少因为缺电压掉电的。
是不是CPU温度太高了,上硅胶,上低功耗CPU

CPU不发热,有摸CPU不热,换了几块试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老板,你12v接头都没接

接过试了的,还是一上电马上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接过试了的,还是一上电马上掉电

原装机不接前面板会出现很多你不可想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装机不接前面板会出现很多你不可想想的问题

刚拆下来的,上了也是一样,开机就掉电,新手能指导下吗?

网友E:
一上电就掉电,就把CPU供电的插座拔了,看还掉电不 ,不掉电说明CPU供电那块有问题 , 就要修CPU供电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上电就掉电,就把CPU供电的插座拔了,看还掉电不 ,不掉电说明CPU供电那块有问题 , 就要修CPU供电这块,

拔了,还是掉电,该怎么办,新手,求指导

网友E:
短路测试做没? 看一下主板有没大短路, 如果没有短路 , 开机掉电 ,CPU供电插座又没有插,有可能开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F:
有短路  查段路      掉电  有些是没内存供电引起的

网友G:
肯定是缺电,不叫掉电,应该主板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路测试做没? 看一下主板有没大短路, 如果没有短路 , 开机掉电 ,CPU供电插座又没有插,有可能开机电路 ...

怎么测试,新手不懂,求指导,测试那个区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短路  查段路      掉电  有些是没内存供电引起的

怎么查,那里查内存供电,新手求指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肯定是缺电,不叫掉电,应该主板是保护了

该怎么查了,查那块区域,希望能指导下

网友H:
不插12v看掉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插12v看掉不掉

还是掉电,能加个联系方式指导下我吗?新手要好多不懂得地方想学习

网友:
楼主你还是好好的学一下基础知识吧,说什么都不懂没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