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先锋LED24E600 MCU

楼主(2014-12-03):
先锋LED24E600电视机开机就显示先锋的loog,然后重启在显示loog反复这样  偶尔重启几次能好

      不知道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在这 求个程序 刷刷看

     或者是其他地方有问题

                求MCU   求指教

补充内容 (2014-12-5 15:51):
东西已经给客户   谢谢大家

网友:
大家  帮忙顶顶呀   机子 还在我这放着呢

网友:
帮你顶一下子!

网友A:
这程序你写不了,你没工具呀!再说,前面图片不是这个机器的吧

网友B:
图片不是显示WESCOM吗

网友:
纠正下品牌是长城

网友C:
MCU被散热片压着 怎么看

网友C:
各组电压有没有测量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程序你写不了,你没工具呀!再说,前面图片不是这个机器的吧

不好意思   第一张图片  搞混了   现在补上来了   还有就是  这个器件是不支持 不过 我找个支持的 一样大的器件就好了呀

  哥们有这款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组电压有没有测量过

嗯嗯 都正常  就是BIOS  脚位有个3.3会随着机子重启而电压从0到3.3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MCU被散热片压着 怎么看

没有是独立的普通八角

网友:
那个图片 发混了 不好意思  是先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不是显示WESCOM吗

那个 发混 了   不好意思   有这个先锋的MCU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   第一张图片  搞混了   现在补上来了   还有就是  这个器件是不支持 不过 我找个支持的 一样大 ...

把主板的小标签照清楚的图片,发来看看,板子是冠捷生产的     原来品排不是先锋,是SUING,难怪看始查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主板的小标签照清楚的图片,发来看看,板子是冠捷生产的     原来品排不是先锋,是SUING,难怪看始查 ...

    图片传上来了     帮忙看看  有没有   谢谢

  、、、    的、、、、、
     电视板的  标签

      电源板的标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片传上来了     帮忙看看  有没有   谢谢

有,文件太大,不能上传,你加我QQ我传你414133711

网友:
这是电视机上的吧,我以前也修过,TCL的,电源板坏了,90块钱换了一个。

网友:
60W?功耗这么高的液显啊???老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