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4h 板号k43ly rev3.1进水简单维修

楼主(2014-12-03):
  首先说明说简单维修可不是假话 确实是简单维修下面先上一张进水图

  EC处进水算是多得,对于进水的机子,我从来都是不管是刚进水还是进水挺长时间的,在没有对板子进行过处理的时候,我绝对不会上电的!板子扒出来后,首先是对板子进行洗刷刷,洗刷过后对各大电感和公共点进行打值,经测过没有发现明显短路,那就通电吧。

  待机0.02正常,这样的话35V应该有了,不过还是测测吧。

  35V很完美,那就触发吧

  触发后电流0.39几秒后掉回待机,掉电的话看电流CPU供电应该没出来。因为华硕有force_off欠压保护电路,所以掉电是正常的,经过反复触发测试,实测只有CPU电感无电压。好吧,那我们就修它吧。CPU供电芯片是RT8166B,首先对芯片的工作条件进行测量

  实测芯片的,37脚和9脚都有5V电压,供电有了再看下开启。

  实测32脚cpu_vron_pwr触发后有3.3V,供电开启都有了,我还习惯量一下自举。

  经测量1脚自举升压触发后有5V是芯片内部给的,因整个电路没有工作所以只有5V,这样看来,芯片的基本工作条件以经有了为什么不产生CPU供电呢? 对于这种情况我的办法是:
  一.用示波器,抓电感前后端或上管G极的波形。
  二 是换芯片,由于第一种办法要对示波器触发电平和时基等等进行调节,比较麻烦所以我没做
        至于第二种办法换芯片呢,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比调示波器还麻烦所以也没做

    至于怎么修的?请大家发挥想象说出你的思路。
  一来是可以让大家在碰到这种情况,会有更多的思路,二来也是对你自己的印象加以巩固.好了,贴子暂时先写到这,稍后我会对每个人的回复进行公布答案的回复.
小提示:答对的有下载分奖励哈。
  另外请大家不要说我,卖关子之类的话.因为故障不大,直接写出来,大家一看而过既乏味.又无印象,起不到啥作用,所以我想这样的话,大家的印象会深刻一点,支持的呢就加几分,不支持和拍板砖呢也请随意 谢谢

有奖竟猜活动到此结束 后面的跟贴答对者一律不再加分  最后的答案是 此款机子的BIOS资料爱出错 由于CMOS电池在主板上 所以错误的BIOS资料得以保存  对CMOS进行放电 排除故障

网友A:
  今天没分了,加不了了。我看你这个是2代机子。。。。CPU供电不是有了供电和开启就会有电压输出的。是靠CPU的SVID传送数据让芯片工作的。  VR_ON 在SLP_S3#后就有了的。

网友B:
哟呵   还悬案了?放电--重装CPU--换CPU--上上下下管

网友C:
来看大神修机。。来学习一下套路。。不错不错。。 要没管子换了 要么芯片。。。我想管子坏的可能性大吧。。大神求解。。。

网友D:
我一般是换芯片,你也是吧。对了有奖励,错了也有吧

网友E:
查反馈,上、下MOS管及19V供电。

网友F:
芯片应该是好的,问题应该是自举升压或者反馈回路。CPU坏的可能性很少〈铁壳除外〉,所以CPU发过来的VID应该也有。

网友G:
供电 开启信号都了 vid信号不正常

网友H:
可以查自举升压电容,二极管有无坏

网友I:
难道是因为华硕有force_off欠压保护电路,所以并掉电不是因为CPU供电没出,而是CPU供电之前的有供电不正常而引起掉电,所以先去保护…………………………………………》

网友J:
留个记号 等楼主答案

网友K:
首先我想到的是SVID,还是抓下波,没有的话,BIOS,我要干干了,主板上,我一般都要放下电,再就是把CPU重新装下,都要搞的!再不行干芯片,再就是SKTOCC#为低,

网友L:
大神还卖关子。。。说一下维修过程撒。。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上管D级有无电压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今天没分了,加不了了。我看你这个是2代机子。。。。CPU供电不是有了供电和开启就会有电压输出的。是靠CP ...

SVID的作用不是控制芯片工作 而是能知芯片 现在CPU需要多少V的电压   最后的答案是 此款机子的BIOS资料爱出错 由于CMOS电池在主板上 所以错误的BIOS资料得以保存  对CMOS进行放电 排除故障

网友N:
大神就不要卖关子了,还是把不抓波、不换芯片的快速简单维修方法传授给大家呗!!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哟呵   还悬案了?放电--重装CPU--换CPU--上上下下管

最后的答案是 此款机子的BIOS资料爱出错 由于CMOS电池在主板上 所以错误的BIOS资料得以保存  对CMOS进行放电 排除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看大神修机。。来学习一下套路。。不错不错。。 要没管子换了 要么芯片。。。我想管子坏的可能性大吧。。 ...

最后的答案是 此款机子的BIOS资料爱出错 由于CMOS电池在主板上 所以错误的BIOS资料得以保存  对CMOS进行放电 排除故障      封总谦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是换芯片,你也是吧。对了有奖励,错了也有吧

最后的答案是 此款机子的BIOS资料爱出错 由于CMOS电池在主板上 所以错误的BIOS资料得以保存  对CMOS进行放电 排除故障    答错   没奖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反馈,上、下MOS管及19V供电。

最后的答案是 此款机子的BIOS资料爱出错 由于CMOS电池在主板上 所以错误的BIOS资料得以保存  对CMOS进行放电 排除故障    答错   没奖励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芯片应该是好的,问题应该是自举升压或者反馈回路。CPU坏的可能性很少〈铁壳除外〉,所以CPU发过来的VID应 ...

最后的答案是 此款机子的BIOS资料爱出错 由于CMOS电池在主板上 所以错误的BIOS资料得以保存  对CMOS进行放电 排除故障    答错   没奖励

网友B:
引用 网友M:
最后的答案是 此款机子的BIOS资料爱出错 由于CMOS电池在主板上 所以错误的BIOS资料得以保存  对CMOS进行 ...

哈哈   这么快就破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供电 开启信号都了 vid信号不正常

最后的答案是 此款机子的BIOS资料爱出错 由于CMOS电池在主板上 所以错误的BIOS资料得以保存  对CMOS进行放电 排除故障    答错   没奖励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查自举升压电容,二极管有无坏

最后的答案是 此款机子的BIOS资料爱出错 由于CMOS电池在主板上 所以错误的BIOS资料得以保存  对CMOS进行放电 排除故障    答错   没奖励

网友:
引用 网友I:
难道是因为华硕有force_off欠压保护电路,所以并掉电不是因为CPU供电没出,而是CPU供电之前的有供电不正常 ...

贴子里以经说了  除CPU供电 其它都有了  此机就是因为CPU供电没出  所以掉电   最后的答案是 此款机子的BIOS资料爱出错 由于CMOS电池在主板上 所以错误的BIOS资料得以保存  对CMOS进行放电 排除故障    答错   没奖励

网友:
引用 网友J:
留个记号 等楼主答案

下次要跟着分析    最后的答案是 此款机子的BIOS资料爱出错 由于CMOS电池在主板上 所以错误的BIOS资料得以保存  对CMOS进行放电 排除故障    答错   没奖励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大神还卖关子。。。说一下维修过程撒。。新手学习一下

最后的答案是 此款机子的BIOS资料爱出错 由于CMOS电池在主板上 所以错误的BIOS资料得以保存  对CMOS进行放电 排除故障    答错   没奖励

网友:
最后的答案是 此款机子的BIOS资料爱出错 由于CMOS电池在主板上 所以错误的BIOS资料得以保存  对CMOS进行放电 排除故障    答错   没奖励

网友:
引用 网友K:
首先我想到的是SVID,还是抓下波,没有的话,BIOS,我要干干了,主板上,我一般都要放下电,再就是把CPU重 ...

最后的答案是 此款机子的BIOS资料爱出错 由于CMOS电池在主板上 所以错误的BIOS资料得以保存  对CMOS进行放电 排除故障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大神就不要卖关子了,还是把不抓波、不换芯片的快速简单维修方法传授给大家呗!!

最后的答案是 此款机子的BIOS资料爱出错 由于CMOS电池在主板上 所以错误的BIOS资料得以保存  对CMOS进行放电 排除故障    答错   没奖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这么快就破案了

大人真是明鉴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最后的答案是 此款机子的BIOS资料爱出错 由于CMOS电池在主板上 所以错误的BIOS资料得以保存  对CMOS进行 ...

原来是BIOS呀,原以为抓波、换芯片外还有什么捷径呢!!

网友B:
小白用的是望、闻、问、切,用到的是闻听你说简单的维修,那就简单的回复了。想不到还真中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用的是望、闻、问、切,用到的是闻听你说简单的维修,那就简单的回复了。想不到还真中奖了。

聪明      不过说了这么多答案 想不中奖也难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原来是BIOS呀,原以为抓波、换芯片外还有什么捷径呢!!

这个捷径还不够快吗   拔下电池  再装上   就可以装机收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捷径还不够快吗   拔下电池  再装上   就可以装机收钱了

两个字,佩服!

网友O:
看大神修机来学习一下套路

网友P:
bios资料出错也会影响到CPU供电,长键识,但是原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大神修机来学习一下套路

不能光看  还要自己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P:
bios资料出错也会影响到CPU供电,长键识,但是原理是什么?

我能想到的解释是  VR_ON是EC发出来的  待机的时候EC读取BIOS资料来配置自身脚位  所以BIOS出错 可能影响到VR_ON这个信号

网友Q:
我擦,竟然是放电解决了,你给的悬念直接给我带沟里了,没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擦,竟然是放电解决了,你给的悬念直接给我带沟里了,没想到

不能按悬念出牌  要按自己的思路   哈

网友:
晕  竟然是放电解决的  大跌眼镜啊

网友R:
好吧,这就是经验啊,真没想到跟BIOS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R:
好吧,这就是经验啊,真没想到跟BIOS有关。。。

恩     确实跟BIOS有关  还真是不太容易想到

网友S:
最后重刷BIOS好的?还没来得及猜就已经结束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I:
难道是因为华硕有force_off欠压保护电路,所以并掉电不是因为CPU供电没出,而是CPU供电之前的有供电不正常 ...

前面不是说了,供电  开启 都正常了;那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还有那些与BIOS ( EC )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I:
前面不是说了,供电  开启 都正常了;那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还有那些与BIOS ( EC )有关?

VR_ON是EC发出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最后重刷BIOS好的?还没来得及猜就已经结束了

最后是CMOS放电好的啦

网友T:
想问下 这是通病还是楼主走了弯路,没办法才去放电的?

网友U:
真相居然是BIOS问题。。没想到,,还以为不出集显才关BIOS问题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T:
想问下 这是通病还是楼主走了弯路,没办法才去放电的?

通病的话 不知道算不算  此机的BIOS资料爱坏 也不是走了弯路 芯片的条件有了 不能盲目的换芯片 看着电池不顺眼就拔了它

网友M:
引用 网友U:
真相居然是BIOS问题。。没想到,,还以为不出集显才关BIOS问题呢

因为CPU供电的开启信号 是EC发出的 而EC待机时又读取BIOS资料来配置自身脚位

网友V:
是不是上官 断线了  导致19V没过来

网友M:
引用 网友V:
是不是上官 断线了  导致19V没过来

小子  都公布答案了 你还整这个出来 让我咋说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小子  都公布答案了 你还整这个出来 让我咋说你呢

  哎  刚刚看到 原来是CMOS电路

网友U:
引用 网友M:
因为CPU供电的开启信号 是EC发出的 而EC待机时又读取BIOS资料来配置自身脚位

嗯这个故障值得收藏

网友M:
引用 网友U:
嗯这个故障值得收藏

收藏吧   不收费滴   哈

网友W:
一般都要从简单的做起走撒,放电我一般都做到第一步

网友M:
引用 网友W:
一般都要从简单的做起走撒,放电我一般都做到第一步

看来你是大神级别的了

网友X:
这种维修方法不错

网友Y:
我的也有台K52J的,也是没有CPU供电 ,现在上电掉电,不好修也没有图纸,没有EN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种维修方法不错

哈哈    不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的也有台K52J的,也是没有CPU供电 ,现在上电掉电,不好修也没有图纸,没有EN信号

没有EN  先刷BIOS

网友U:
引用 网友M:
收藏吧   不收费滴   哈

你要敢收费,我打110去嘎嘎

网友:
引用 网友U:
你要敢收费,我打110去嘎嘎

这里是110  请问有什么事

网友Z:
现在很多新机器CPU供电不出都不知道怎么修了。。。烦!

网友AA:
这么奇葩的问题提都有么

网友AB:
我一般是打上管控制级的波形

网友AC:
这样也行  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AD:
联想E系列的BIOS也容易出错同样

网友:
引用 网友Z:
现在很多新机器CPU供电不出都不知道怎么修了。。。烦!

是啊 CPU供电 都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这么奇葩的问题提都有么

什么奇葩的问题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我一般是打上管控制级的波形

我也想打来着  怕麻烦  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这样也行  我还没遇到过

以后有机会就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联想E系列的BIOS也容易出错同样

是啊  下次遇到注意下

网友AE:
想不到会是放下电就好了,没想到会是这个。

网友W:
引用 网友M:
看来你是大神级别的了

没,新人,老师教的时候一直在说简单的做起走你们才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想不到会是放下电就好了,没想到会是这个。

挺有意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W:
没,新人,老师教的时候一直在说简单的做起走你们才是大神

谦虚了  谦虚了

网友AF:
楼主修的很好啊。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楼主修的很好啊。羡慕

一般般吧

网友AG:
给大家透露个大招,接到机器后进讯维网,型号加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G:
给大家透露个大招,接到机器后进讯维网,型号加个通病.

这个大招   会的人以经不少了

网友AH:
虽然我是看到了答案,但是我在修机的时候,喜欢把cmos电池放放电,哈哈

网友AI:
引用 网友M:
SVID的作用不是控制芯片工作 而是能知芯片 现在CPU需要多少V的电压   最后的答案是 此款机子的BIOS资料爱 ...

SVID顾名思义啊,就是以前的VID组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H:
虽然我是看到了答案,但是我在修机的时候,喜欢把cmos电池放放电,哈哈

哈哈   大神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I:
SVID顾名思义啊,就是以前的VID组合啊

我知道是以前的VID啊   有什么疑问吗

网友AJ:
一.用示波器,抓电感前后端或上管G极的波形。
  二 是换芯片,由于第一种办法要对示波器触发电平和时基等等进行调节,比较麻烦所以我没做  是在抵制波波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J:
一.用示波器,抓电感前后端或上管G极的波形。
  二 是换芯片,由于第一种办法要对示波器触发电平和 ...

只是我个人比较懒罢了   抵制波波  从何说起   兄弟 你不要诬陷我啊

网友AH:
什么大神,没有思路没事做就喜欢放放电~~~~~~~~~~哈哈

网友T:
引用 网友M:
通病的话 不知道算不算  此机的BIOS资料爱坏 也不是走了弯路 芯片的条件有了 不能盲目的换芯片 ...

有事没事放放电  看来是真理

网友:
哟呵,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H:
什么大神,没有思路没事做就喜欢放放电~~~~~~~~~~哈哈

额   这样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T:
有事没事放放电  看来是真理

必须的必啊

网友M:
对于大神你来说当然简单了

网友:
bios怎么会导致CPUI没有供电呢,毛病越来越奇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对于大神你来说当然简单了

我的意思是这么简单问题就搞定了,没想到啊

网友:
感谢LZ 无私发表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对了版主大大,能不能发个关于SVID信号读取波形的帖子呢,二进制代码看不明白啊

这可是我的珍藏   拿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