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 联想L440 拆键盘 变态啊

楼主(2014-12-03):
键盘上还有这个格子 拆开后 里面 有3个小螺丝  拆和装都是费劲死了  扣半天

网友:
感谢分享 让我又学到了知识

宁夏的爱恋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感谢分享 让我又学到了知识

我的泪为谁飞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复制别人的话

网友:
这机器不可能像你那样弄的..你小子乱来..拆的不对..

网友:
把机子的D面几颗螺丝拧下键盘就可以拿下了而这款确实有些另类啊

网友:
小白 又学到了

宁夏的爱恋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拆的时候就快了

网友:
E431的键盘跟这个一样的拆法,垃圾的很

网友:
垃圾的东西麻烦要死!

网友:
是在下面开折,你那是个整体,

网友:
这个键盘 应该是 让你 拆坏了吧  我记得是 推上去的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索尼的也是差不多的结构、键盘上面的框子需要整体往左推下。然后才能拿起来。研究了好久

网友A:
那个框子不用拆下来吧,往上推一下,就可以拧螺丝了

网友:
格子下方暗藏螺丝!遇到时注意啦。。

网友:
还有这种键盘螺丝?表示没见过 ,  我最坑爹的是拆一个神舟的老本子    研究半响才发现在内存条下面还有一个键盘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框子不用拆下来吧,往上推一下,就可以拧螺丝了

都是一个键一个坑你没法推

网友:
这个机子的拆法跟E431差不多  也是暗藏螺丝

网友:
不是往上推得吗??。我记得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没这么难拆,还是方法不对。遇到难拆的不可蛮力,细心观察,搜搜拆机图片,或者看看TB卖键盘的图片,观察键盘的结构下手。

网友:
如果跟E431一样的键盘设计的话,就不是你那样拆的,E431的电池接口旁边有一个卡扣可以拉出来,然后把键盘框向上推就可以看到螺丝了,不用取下来的。好像是这样,忘了,主要是拆的少。
      啊哈   啊哈!!!

网友:
现在的厂家都是什么心理啊  这是不给换键盘的节奏吗

网友B:
看看这个新键盘的结构是怎样的,上面框是一体的,向上推就可以看到螺 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新键盘的结构是怎样的,上面框是一体的,向上推就可以看到螺丝的。

是向上推的 但是好像想推动不容易

网友:
这种机器 还没拆过键盘

网友:
像这样暗藏螺丝的键盘还真没拆过,下次遇到就知道了

网友C:
兄弟 壳被你拉断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壳被你拉断了啊

   嗯  断了一个地方  可能我的拆法师错误的

网友(2016-07-10):
风向个毛线  键盘被你搞坏了

网友:
这个拆过很多个了要把键盘壳拆出来键盘上有螺丝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这样的,楼主的这是什么时候的机器啊

网友:
键盘这样应该挂了,拆得不对劲就该先找找拆机图

网友:
新出的Thinkpad键盘都是往上推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