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新手求了解怎么刷写BIOS

楼主(2014-12-03):
因为我是学校计算机组织的,所以很多人找我修电脑,我现在手上有台电脑,我不小心清除了电脑的BIOS的设置,现在开机开不了,插电只显示电脑灯,按开机开没有反应。我现在想重新刷写那个BIOS,请问我要怎么做,我不是学电器方面的,可是我有一点点动手能力,我在淘宝上面找到了很多刷写BIOS的编译器,价钱从250到15块不等,我到底要买哪一种?呢
而且我买回来之后要怎么刷写?哪来的代码啊?代码从哪里来?要知道我的那个电脑的型号么?还是只要知道
BIOS的型号就行了
谢谢各位大神 谢谢,求拜师...

网友A:
拿给做维修的搞吧

网友:
jiushi就是想自己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给做维修的搞吧

就是想自己修啊

网友B:
BIOS取下来 用编程器刷

网友:
找个编程器,刷一下.

网友:
用编程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取下来 用编程器刷

现在就在于我不知道要买什么编译器 淘宝网上的好多,我都不知道怎么买

网友:
,我在淘宝上面找到了很多刷写BIOS的编译器,价钱从250到15块不等,我到底要买哪一种?呢
而且我买回来之后要怎么刷写?哪来的代码啊?代码从哪里来?要知道我的那个电脑的型号么?还是只要知道
BIOS的型号就行了

网友C:
迅维有款编程器就不错,二百来块钱,支持的芯片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取下来 用编程器刷

迅维就有啊  BIOS程序也在迅维找

网友:
这种情况自己动手解决的话是不可能的,只有拿到修电脑的地方让他帮你刷一下

网友:
你光有编程器 还不行  还要有焊枪才行     不然  取不下来刷什么

网友:
你买编程器也没用啊,   你都很少用到的话,买来就是浪费,     要怎么样刷BIOS  ,一般买编程器都有教程的,   只是每种的编程器刷法,都会有一些些不一样!

网友D:
光有编和器是不行的   还要有风枪  焊锡 焊膏   建议还是送修吧

网友:
去迅维学习一下   啥BIOS都会刷了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迅维有款编程器就不错,二百来块钱,支持的芯片较多。

为什么我找不到I呢 可以发链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有编和器是不行的   还要有风枪  焊锡 焊膏   建议还是送修吧

我现在就是想自己学.对这方面很有兴趣,能不能教我下谢谢,具体教程在哪能不能发下链接啊,是不是所有的BIOS 按编译器刷就行了 ?什么都不用考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光有编和器是不行的   还要有风枪  焊锡 焊膏   建议还是送修吧

是不是不用考虑型号的那些问题啊

网友:
何必如此这般,瞎折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不用考虑型号的那些问题啊

肯定要考虑的   机器的型号  版 本   要对   还有在刷的时候  要选择BIOS芯片的型号  不然刷不上  BIOS文件的大小也要对

网友:
呵呵 得看你什么样的 BIOS芯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肯定要考虑的   机器的型号  版 本   要对   还有在刷的时候  要选择BIOS芯片的型号  不然刷不上  BIOS文 ...

谢谢。晕不到十个字不能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晕不到十个字不能回复……

不到十个字  其它可以用空格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找不到I呢 可以发链接么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816768013.2.AfsfkB&id=23054956074

网友:
自己修可以啊,先套刷bios工具啊!

网友:
很简单,直接用编程器写啊

网友:
首先你必须有一个编程器

网友:
就用 编程器刷 很容易的 看看说明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