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说一个华硕笔记本为什么这么多型号?

楼主(2014-12-03):
腕托写K50C,后面铭牌写K50C,MB VER:K50C,主板板号:K40C,内存绿标写K50C。以前还见过后缀名不一样的,华硕是什么意思?搞迷魂阵?这让我们维修人员如何去描述一个
笔记本
,到底哪一个是有用的真的型号?
笔记本

网友:
有利于保护商家利益,你就是按华硕官网的说明去识别有的机子还一样确定不了真正型号.

网友:
刷个bios 搞死你

网友:
接触多了就能了解。K50c和K40C主板外观一样,但BIOS不一样。具体表现在键盘编码不一样,k50c支持数字小键盘,K40不支持。互换主板键盘会乱码。华硕的板号只代表一个系列。具体的板型会有配置上的差别。带不带板载U、带不带USB3.0、带不带HDMI、4颗显存还是8颗显存等等。这些小型号以内存槽上的贴纸型号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