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3不跑码电流1.2不跳变

楼主(2014-12-03):
这个只能算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维修资料用了 ,没太多的技术含量,接到客户送修的一台三星R463笔记本一台上电触发不开机电流到1.2A再跳变,按时序走了一遍,发现各个供电都出来了(CPU供电没出来 ),但是这个机器有个特点 3V 5V 是触发后才出来的 待机的时候是测量不到的,官网下了一个BIOS刷了一下 ,问题依旧,于是决定加焊一下北桥,上炉子上加焊完毕,上电测试还是触发不亮机器,合计了一下又把原来的BIOS备份刷了回去,上电电流刷刷的往上跳亮机。原来是北桥虚焊或者空焊照成的这个故障,到此维修完毕,没有多大的技术含量。新手不知道如何上传BIOS。要不就把原机的备份上传一下给大家共享。

网友:
你这个维修步骤还是正确的,先简后繁嘛!

网友:
桥虚焊导致的

网友:
不过内存啊

网友A:
北桥是intel还是AMD得,你怎么不先用疯抢吹一下

网友:
AMD还是INTEL

网友B:
AMD的机器吗?北桥虚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北桥是intel还是AMD得,你怎么不先用疯抢吹一下

AMD的 开始没合计是桥有问题 只认为是没过内存

网友:
AMD的 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机器吗?北桥虚焊。

恩  AMD的供电都有了 就是不亮 北桥虚焊

网友:
桥虚焊导致

网友:
一般AMD的可以先干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 开始没合计是桥有问题 只认为是没过内存

楼主粗心大意了

网友:
AMD的北桥  想都不用想  先吹了再讲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