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一体机PIG41R MB 08174-148.3AG01.011 bios

楼主(2014-12-03):
如此详细了,如有什么不对能可能是板子不一样。原机备份 的,可以保证原机bios是好的。 PIG41R MB

网友A:
下来试一下
有一台有声音不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来试一下
有一台有声音不显示的

是不是跟显卡有关系啊。

网友:
你的BIOS是好的,写了之后还是一样,这个机本来是集显的,INTE集显坏的还是不多的,因为一体机都是有两个ROM的一个是主板另外一个是屏驱动解码芯片也有一个,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另外一个的问题还在查

网友A:
机子修好了,最后是换了一个GL40北桥好了

网友(2015-01-07):
引用 网友A:
机子修好了,最后是换了一个GL40北桥好了

这样的问题这是不简单

网友:
还是谢谢你提供的资料也验证了正确性,可以为以后有需要的朋友提供一些帮助

网友:
是好的吧,谢谢

网友:
保证是好的。

网友(2017-06-04):
请问我也有一架DELL 一体机,问题是不能开机。是BIOS 问题吗? 3v和5v有电。

网友(2020-04-29):
楼主有这款机驱动板部分的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