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奇怪故障求助

楼主(2014-12-03):
三星R467

故障现象: 20分钟左右屏闪一次,又恢复了正常

无从下手,哪位朋友给点思路?已经排除了屏

本来的故障是不亮,通病NEC,已经换成4个470电容OK

网友:
有没有 大师帮帮忙啊

网友:
你是骗分的吧

网友:
再多上两个电容啊,我一般上6个,就比较稳定

网友:
你也是是骗分的吧?

网友:
这机器一般都是NEC大电容问题啊 其他问题一般很少的 我修了N台

网友:
屏供电转换管量量

网友:
是花屏还是闪屏 闪屏的话 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NEC大电容问题

网友:
我上次有一台没修好。他来的时候是不触发。我换了南桥就像你现在的症状,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闪屏后机器还是否运行正常

网友:
如果正常的话 考虑屏的问题   不正常 考虑显卡问题

网友:
拔掉电池,单独用适配器试试,或者单用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