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 掉电

楼主(2014-12-03):
第一次可以正常开机,关机后再开电流上到0.2 掉电,就开不了了。各电压都已出来了。BIOS也刷了。就是不行。这要怎么查呢?

网友:
按时序来,先查CPU供电!温控电路。

网友:
按时序一步步来,看电流感觉还是供电部分的问题

网友A:
你这个是独显还是集显的。这个电流应该CPU都没有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独显还是集显的。这个电流应该CPU都没有工作。

独显,大部分时间电流能上到0.8左右掉电

网友:
掉电太快,要怎么确定是哪 的问题呀?

网友:
待机电流多少,是不触发吗?按上电时序查吧

网友:
如果供电都全了  那就查下各大供电正常后  产生的PG好信号吧

网友:
U4 393的7角有3V电压瞬间就没了。把7脚翘开可以正常用。能不能这样一不焊这个脚一直用下去?

网友:
有没有高手,帮分析一下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kbc 和南桥 是否性能不良。

网友:
把cpu的底座加热下清洗下

网友:
显卡电压出来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