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大家来看看这个电阻多少欧 本人小白白求大神

楼主(2014-12-03):
这是小弟在修三星显示器时  在电源板上的一个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一个电阻被击穿了r832和c835  现在准备把这三个原件一起换了  却不知这个电阻的大小唉!

网友:
电阻没坏,是0.47欧的!研究其他件吧!

网友A:
电阻是黄紫银金,0.47的,电阻也不会击穿呀只能烧断或阻值变大!给你个色环电阻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是黄紫银金,0.47的,电阻也不会击穿呀只能烧断或阻值变大!给你个色环电阻的软件!

谢了

网友:
这电阻是黄紫银金  后面还有一环黑色的怎么看啊

网友B:
这电阻是0.47欧的!应该没坏,这电源现在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阻是0.47欧的!应该没坏,这电源现在是什么问题呀?

没有12v 5v 输出德

网友:
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的?主滤波电容两端有300伏电压吗。

网友:
应该是那个电源芯片坏掉了!把它拆掉,测测附近有没有坏件儿,然后换个那芯片试试吧!

网友:
色码电阻一般不容易坏的,其实我也响推荐3楼推荐的软件,蛮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