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 卡死LOGO

楼主(2014-12-03):
acer 4752 卡死LOGO  这个问题客户以前修过  修好了  拆机看是加焊过南桥   我也查了查 也感觉是南桥问题 加焊没好  换了个还是卡LOGO  各各接口也检查了 没发现问题 求高手指教

网友A:
bios 刷了吗  ??bios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刷个BIOS先,不行就拆外设

网友:
我的不触发,BIOS传上来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把外设去掉,看下。

网友:
卡死LOGO!一般都是挡外设,先网卡,声卡。

网友:
刷BIOS   这种问题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刷了吗  ??bios也会有这种情况

刷了BIOS 好了  客户手欠 按了一下F12 又是原来现像了  是不是BIOS 芯片坏了

网友:
换个BIOS刷。应该就是BIOS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