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的PP07S掉电问题

楼主(2014-12-03):
拆掉内存不掉电电流0.4A    装上内存0.5A往下掉。不装内存测CPU复位供电都有。
主板是纬创的DM1  03249-2   北桥加焊过   求点思路或者传个BIOS给我刷下

网友:
求来人帮忙看下

网友:
换个时钟IC试试...

网友:
哦。那要看下哪个少电压。

网友:
电压不少

网友:
缺电压吧,你这机器?

网友:
不缺电压    电压全出来了

网友:
好了没有  说下结果

网友:
查下内存的  供电 时钟复位  然后就是刷BIOS

网友:
应该不是少电压 ,bios刷了么 机器什么型号啊

网友:
还是南桥的问题吧,干南桥

网友:
把黄鑫船叫来。

网友:
叫他来要做什么呢

网友:
看电流应该集显供电没出吧,换cpu试试,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