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出来研究下 HM65芯片组,CPU复位正常后无LPC波形的思路

楼主(2014-12-03):
  如 联想G470,查各个电压正常,各时钟复位正常 ,  复位正常给到CPU,  无LPC波形的维修思路。

网友:
打lpc阻值  刷 bios

网友:
LPC 阻值正常,505     EC 和桥换过了,BIOS 排除。现在就是要查细节的东西了

网友:
时钟电路查查。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查,  坐等信号级高手。

网友A:
你这头像让我跑进多次都没复,也想想看看别人怎么说,如果这样的情况我就动桥。

网友:
这些只有去迅维系统的学习了。、

网友B:
集显供电也有了?有了既然BIOS也排除了,那就先确定一下cpu复位及cpu复位之前的时序是否都满足了,再查一下DRAMPWROK信号是否正常到CPU, 若正常的话且前面时序都正常,那就换个CPU试试吧,如果还不行的话,我觉得还是桥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供电也有了?有了既然BIOS也排除了,那就先确定一下cpu复位及cpu复位之前的时序是否都满足了,再查一下 ...

供电时钟复位都测了个遍 没发现异常  CPU工作条件都具备了  DRAMPWROK正常的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测了个遍 没发现异常  CPU工作条件都具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头像让我跑进多次都没复,也想想看看别人怎么说,如果这样的情况我就动桥。

桥 和EC 都换过了 ,应该是小东西细节上的事情了

网友:
找到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