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开机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4-12-03):
地点:郑州
机型:华硕A43S
版号:K43SV REV2.0
下午客户拿来一台机器,自己拆机,装机的时候通电冒火花,点不亮了!
客户刚开始找了同行修,客户说:同行报问题是CPU供电不足(不知道是什么高手!!!),修不了要换板子!
不罗嗦别人怎么弄了,先上电看看状况,接上可调电源,看了下电流0.90-1.05之间来回跳,根据经验大概是CPU或者显卡没工作,给客户大概报了下故障,需要拆机检测,客户同意,OK拆开机先看板子再说!

同行居然把显卡供电的电感给拆了,喇叭接口好像也断线重接了,这是什么状况??
好吧,不管它了,先把电感装上,接口先放一边。
上电测试,3V-5V,CPU供电,1.5V,1.8V,1.1V都正常,显卡供电没了 。难道是显卡供电出问题了?
坑爹的华硕、、、、找不到图纸啊。论坛逛了一圈,CA。。。。没有,找到了一张点位图,打开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找了半天,没求P用。(脏话。。。。。。。)
这咋办呢,根据经验修修试试吧,查显卡供电(没有图纸,跟着元器件跑路)突然查到显卡供电,上管D极19V正常,G极没开启电压?????

没开启电压,下管没供电,显卡供电肯定没有了!瞬间狂喜中。。。。
赶紧查查上管G极控制电压的电源IC(RT8856),一查电源芯片居然短路了,二话不说赶紧找了一个换上!!

换好启动。。。。。
期待中。。。。。电流上到1.8几,感觉应该好了,测了一下显卡供电,居然有了0.9V+的电压。接屏测试,亮了。
至此维修结束,机器装好一切OK,收客户200大洋搞定收工。

附上点位图和电源芯片的PDF,希望能帮的上同行!!

一个。 + 5 赞一个!

网友A:
华师的笔记本就是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师的笔记本就是不好修啊

嗯,是的。什么东西资料都没有,两眼一抹黑,只能靠经验慢慢摸索。

网友:
楼主是怎样跟着元件查的,厉害。

网友B:
低调一点,贬低同行的说话少说,这年头做维修的不容易,他有他的盈利手段。你这样说别人,难道别人就不会说你吗?

网友:
华硕的修一次,楼主经验就增加了!最好把修过的地方记录下来,为下次准备点资料。

网友:
华硕的本子  很多都要跑电路  很麻烦   要找也只找到点位     修好不易啊

网友:
我晕,没图纸你也能搞定,要是我,早就换主板啦

网友:
客户第一次 不会是在电子大厦修的吧

网友:
同行估计没资料,不修了,华硕头疼

网友:
   楼主还行 收200 啊 不少啊

网友:
华硕的不知道怎么没图纸 不行抵制下都不卖华硕

网友:
没图纸你也能搞定

网友C:
断开显卡电感是因为若是显卡坏的话可以亮机,用集显亮的,可惜不是显卡坏而是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华硕机  没图纸  真心不好修 坑爹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调一点,贬低同行的说话少说,这年头做维修的不容易,他有他的盈利手段。你这样说别人,难道别人就不会说 ...

不是我贬低他,自己修不好,但是他乱拆东西,拆了直接不装。道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开显卡电感是因为若是显卡坏的话可以亮机,用集显亮的,可惜不是显卡坏而是供电芯片的问题

断开显卡电感,如果不拆显卡芯片不改显卡电路,集显是不会亮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