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0AMD 集成显卡 没带机

楼主(2014-12-03):
昨天接到一客户拿来机器,说电池没电了,我插上电源按开关不触发 就拆机看主板,被别人修过于是就来测量,没有发现有问题的地方,现在头痛了 主板也没有短路,也没发现有短路的地方,待机芯片 11脚PHASE2 和20脚PHASE1 都没有输出电压 PGOOD也没电压 ,芯片换过 ,实在找不出问题了。求大师们指点下小弟

网友:
上图啊  楼主  没待机一般好搞

网友:
待机芯片的开启信号正常吗?应为EC发出来的,查EC待机条件。

网友:
开启信号肯定没有  查EC的待机 供电 时钟 复位  刷BIOS

网友:
查EC的待机 供电 时钟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