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长城m9wgl5开机很长时间才能亮机

楼主(2014-12-03):
长城m9wgl5开机要等很长时间才能有显示,我把12V的电容换过,试过换通用高压板还是一样的情况,有那位修过这种问题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现象很多是屏的问题,像“呼吸“”效应的屏。你先用通用驱动板测试下屏

网友:
把所有的供电滤波电容都换了试试。

网友:
楼主 ,您应该 测试一下   ,是背光  还是   液晶屏   开启的晚了  。如果是     背光 开启信号    ,出现的晚了,    可以直接   断开  背光的开启信号 ,   接在 液晶屏  5v 供电上。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