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S41F 不出CPU 电压

楼主(2014-12-03):
昨天客服拿来一台清华同方S41F 版号71R-F14CU8  开机电流0.23  不出CPU电压   IO是IT8518E  没有图纸就找了个IT8518的图纸来查IO  发现HWPG信号有3.3  然而VRON 跟EC-PWROK 没发出3.3V 信号  测这两个信号组织没发现有短路现象  然后IO换过 BIOS刷过  南桥吹了下  故障还是一样  。   求各位大师给点思路 。指教下小白。。在此谢谢了  顺便求图纸一份

网友A:
查查各二次转换电压都出来了没有?

网友:
你应该查下这两信号不出的条件。不过没有图纸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B:
VRON开启CPU供电   没有肯定没CPU供电了  跑线跑一下VRON是从哪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VRON开启CPU供电   没有肯定没CPU供电了  跑线跑一下VRON是从哪发出来的

EC 发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查各二次转换电压都出来了没有?

是那两个二次转换啊。  3VS ????

网友:
应该是很多电压都还没出来,主要查各电源好信号

网友:
还有电压没出来,没到VRON的时候,认真查一下

网友B:
那就查EC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查EC的工作条件吧

有具体要查什么吗

网友B:
EC的 待机 供电 时钟 复位 片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的 待机 供电 时钟 复位 片选

HWPG  都有了  EC  还不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那两个二次转换啊。  3VS ????

触发后,待机的3   5V经MOS管转换的各种电压叫做二次转换。

网友:
哦  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