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宏基G195HQV亮十几分钟关机,爆晕了

楼主(2014-12-03):
今天接了一个宏基G195HQV的LCD液晶显示,顾客描述开机十几分钟要自动关机,我拿着测试了一下,确实如顾客所述,而且自动关机后只有拔掉电源一段时间过后才能开机,开机又只能亮十几分钟,如此循环。我不怎么会修液晶显示器,看了下网上的一些资料,做了如下处理:1、把OZ9933GN的12脚对地短接去保护,不行;2、开机后取掉开关板,不行;3、取掉灯管开机不关机了,以为是灯管的原因,直接把灯管换了,还是不行。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怀疑是高压板引起的关机。有没有大侠知道的指点一下啊

网友:
关机后马上测电源输出电压都正常吗?一般都是电容的问题。换换试试。

网友A:
这种情况许多时候是电容坏造成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元器件虚焊

网友:
元件热不稳定 嫌疑最大的是滤波电容

网友:
脱焊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许多时候是电容坏造成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元器件虚焊

电容未见明显的鼓包和烧件痕迹

网友:
看下按键是否漏电

网友B:
有些电容不良了 ,看是看不出来的,用万用表测其具体参数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电容不良了 ,看是看不出来的,用万用表测其具体参数才准确!

都测过了,没发现啊,只有送出去修了

网友:
仔细观察显示器关机的时候电源灯灭了没有?

网友:
换电容啊

网友:
估计是高压部分 改通用的 切记 把原来高压部分的MOS管子和电源管理芯片取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