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不认声卡

楼主(2014-12-03):
今天修一台HP V3000,进系统不认声卡,测声卡端与南桥的五根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二话不说准备干桥,还好多了个心眼,查了一下南桥与声卡数据线中间有33欧电阻,最后发查出其中一个排阻坏了,换排阻后马上OK了

网友:
多亏你心细,要不然放大故障了。只能呵呵

网友:
能找到这个排阻,那得要花时间研究了,不错,牛人,赞一个。

网友:
冲动是魔鬼!楼主不是魔鬼!

网友:
做维修,要的就是心细,如果直接干桥,就会弄巧成拙,

网友:
楼主的心眼果然多 哈

网友:
楼主不是一般的细心哈

网友:
多亏你心细,要不然放大故障了

网友:
我今天修了2个V3000. 一个945GM的一个是965PM独显的。 诶,只修好一个。 965跑1.0

网友:
我上次也是一样的故障HP V3000 945集显,没声音,声卡供电都正常。最后也是声卡到南桥中间的一个电阻开路

网友:
声卡数据线连排阻啊……额,还好LZ细心啊

网友:
我有一台三星r510识别不到声卡了,南桥换过了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