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WL19BH显示器 来时开机背光发红 修好背光后白屏,求指教。

楼主(2014-12-03):
一台联想WL19BH显示器 来时开机背光发红 直接换灯管  背光没问题了,开机貌似有花屏现象,LOGO显示完,一直白屏,无画,经测屏5V供电正常,5V转3.3正常,33.V转1.8V正常。求高手指教下。谢谢!

网友:
先拿个屏测试下驱动板是不是正常的。要不然就是屏本身有问题的了。

网友:
换屏线,屏上的插口也轻轻地刮刮!

网友:
屏线(麻烦),屏供电,驱动板控制电路。

网友:
屏上的保险 测了吗

网友:
先看 看屏线吧  应该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清理下屏线的触片,如果还是这样,就是你弄坏屏了。

网友:
检测一下屏信号线是否完好。及供应信号正常

网友:
用万能驱动板点屏,再进一步做相应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