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维修

楼主(2014-12-03):
客户送修一台联想B460的机器,故障是无待机,插上电源没有反应,待机芯片TPS51123的附近有进水痕迹,洗 板水清洗 后,测16脚供电正常,13脚总控有4.6V电压也正常,  可是8脚,17脚却不出线性电压,断电后测,17脚对地阻值已为0,焊掉51123对地阻值恢复正常,看来是51123坏了,手头没有51123,只有TPS51125,因为51125可以代换51123,51123却不能代换51125,果断代换之,再次上电测8脚,17脚已有了3V/5V的线性电压,按开机键可以开机,接屏再次上电开机,可以亮机。此机修复。

网友:
哦,说得有点简单,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
此文如有图的话会更精彩。希望楼主以后多配图

网友:
芯片代换是不是要查引脚定义?

网友:
通病的板,象这样没烧穿的就来钱快。

网友:
通病,修到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