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小白今天修板过程,

楼主(2014-12-03):
今天我们老师给我一块客户板,我也不知道是几修板,拿到主板我第一时间看了主板上面有没掉件什么的,没有掉件我就做短路测试,做完短路,测出,没有短路,我就直接上电,上电之后触发,短接开机针,没有触发,我就查开机电路,开机针上有3.3V电压,我就查pwrbtn这个引脚有没跳变,有跳变  接下来我就查SLP-S#这个信号有没持续好电平,测出来没得,接下来我就查南桥的待机条件,供电有, 实时时钟供电没得,接下来我就要跑CMOS电路, 跑完了,就测电压   ,测出来待机3.3经过一个二级管变为0V ,另一端接地, 还有一个二级管,把CMOS电池的2.98V 变为OV 接地,   把CMOS旁的电阻取了还是接地 ,   此时就可以判断南桥RTC这个模块出问题了, 就换了一个桥 之后奇迹跑码了,  并且亮机了!!!!

网友:
是什么板都没说明一下

网友A:
是一个梅捷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梅捷的主板,

楼主在那修的板

网友:
换桥收费多少

网友B:
南桥RTC这个模块出问题了!把CMOS电池的电拉低了吗?

网友:
GB的南桥吧?

网友:
在学校教师里修的板

网友A:
一般换桥收费一百二,没价值的主板一般不修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RTC这个模块出问题了!把CMOS电池的电拉低了吗?

是的,CMOS的电从二极管出来就被接地拉低了,

网友:
不是GB的桥是一个NVIDIA的桥,单桥

网友C:
我们这里只要是桥问题,都判死刑,没有人搞

网友D:
台式主板桥坏了一百多块没人修的。基本换新。

网友:
换桥有风险呀。  楼主利害。

网友E:
台式机主板换桥多少钱啊 我们都不换

网友F:
修板心平气和,理论强大,思路清晰。不能盲目下手,修无所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里只要是桥问题,都判死刑,没有人搞

一般都不修,但是我们这边撩板有同型号的桥,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板心平气和,理论强大,思路清晰。不能盲目下手,修无所向

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式主板桥坏了一百多块没人修的。基本换新。

是的,我也不想修,但是现在在学技术,修桥练练手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台式机主板换桥多少钱啊 我们都不换

我们修的客户机修好了报价一百二

网友G:
就是,修机要先有理论后实际才快

网友H:
学习了我也是小白

网友I:
加油,小白不白啦,高手了都。。。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们修的客户机修好了报价一百二

一般换桥之类的成本是多少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一般换桥之类的成本是多少啊。。。

十多二十快,但是换桥过程太恼火了,又要取,又要拖锡,又有植株,织完珠还要栽上去,还要加焊,百分之五十弄不好,很多人看到板子是桥问题都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修机要先有理论后实际才快

是的,脑子里要知道这个电路大概是怎么样的,该怎么跑,这个要知道,不知道的话,在主板是乱找就算找到了,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我也是小白

怎么会,以后我还会在迅维网分享我修板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I:
加油,小白不白啦,高手了都。。。我还在学习中。。。

哪有,我还有很多地方不知道,正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我也是小白

怎么会,以后我还会在迅维网分享我修板经验

网友J:
请问下测短路是否不需要加电,若是的 话,是测电压还是测电阻?能否具体说下,谢了,本人小小白

网友K:
换桥不是有风险吗?
     换桥要多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换桥不是有风险吗?
     换桥要多久呢

取桥到,上好桥,需要一个多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下测短路是否不需要加电,若是的 话,是测电压还是测电阻?能否具体说下,谢了,本人小小白

不需要测加电,拿到主板直接做短路测试,短路测试是指主板是有没大的短路,怎样做短路测试呢?短路测试要测ATX电源插座主供电,和辅助供电上的12V-12V 3.3V 5V  -5V pok pson 5VSB  这些供电有没有短路  有例外 3.3V短路  你要判断3.3V有没有进桥,看是否是技嘉板如果是技嘉板说明是正常的,还要测主板是的所有电感对地值看是否在100以上,也有例外,桥和内存旁边的电感对地值只有十到三十,是正常的,还要测主板是的所有三端稳压器输出端是否在100以上,要注意三端稳压器的型号,1117和78L05 因为他们的输出端是不一样的,1117的输出端在头部,而78L05的输出端在左脚,头部是接地的,测完这些是正常的就可以上电了。 还有什么不了接的可以随时问我  QQ:2544818393

网友:
换桥风险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十多二十快,但是换桥过程太恼火了,又要取,又要拖锡,又有植株,织完珠还要栽上去,还要加焊,百分之五 ...

原来如此,过程确实烦,还要很好的技术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原来如此,过程确实烦,还要很好的技术才行啊。。

是的 ,所以很多人不想搞桥

网友:
很适合我等小小的看

网友L:
适合我等小小白看,很好

网友:
换桥还简单呀

网友:
不简单,很费时间的一个过程,还好我没手动植株,

网友:
引用 网友L:
适合我等小小白看,很好

发重复的内容,还在我这发,等这没禁言吧

网友M:
一块新主板才几百元钱,换个桥就要上百元,值得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一块新主板才几百元钱,换个桥就要上百元,值得修吗

买一桥二十三十,不一定修得好,修好之后收个八十或者一百二,但是你要看什么主板,值不值得换桥,一般还修桥这种事,都是下来才修,桥有问题都是直接换自己修好的主板收个一百八,换下来的主板自己慢慢维修,修好之后又去卖了,卖个一百八的样子

网友N:
思路是对得不过过程写的太过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思路是对得不过过程写的太过简单了

这个是修完后写的,很多过程回忆不起来了,只有写一些关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好。……。……。…。……。……。…。

唉!又发现灌水的了,最近灌水的怎么这么多啊

网友P:
一百二,修出血本啊!不过看你测的过程,都基本查遍了,除了换桥就是小电阻和小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一百二,修出血本啊!不过看你测的过程,都基本查遍了,除了换桥就是小电阻和小电容短路!

是的,所以要换桥

网友:
换桥要用BGA吗?

网友:
不用BGA难道你用风枪?

网友:
目测你出徒了,

网友:
LZ要是配上图一定能加精

网友Q:
是不是H61的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是不是H61的板啊?

不是H61的板

网友R:
梅捷主板 AMD平台 NVIDIA单桥 你修板有误区。除了intel芯片组 其他芯片组RTC电路均不参与开机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R:
梅捷主板 AMD平台 NVIDIA单桥 你修板有误区。除了intel芯片组 其他芯片组RTC电路均不参与开机触发。

AMD平台 NV单桥 大多数 没这个RTC 这块 也可以触发,  有一些还是需要RTC 这块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换桥收费一百二,没价值的主板一般不修桥。

妈蛋 太黑了

网友S:
这个板换南桥不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个板换南桥不合算

换桥不划算,哪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