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31S 外接显示,内接不显,显卡重新直球过,,还是老样子

楼主(2014-12-03):
惠普4431S  外接显示,内接不显,显卡重新直球过,,还是老样子,,求各位好汉,帮忙出出注意,,跪谢!!!!!!!!

网友A:
外接可显,还是要先测一下屏接口电路,不排除屏线和屏的问题哦。

网友:
谢谢指导,,屏拆下来测过是好的,,屏线倒是没有测,,没有找到合适的屏线,

网友B:
查一下内屏开启信号有没有

网友:
屏线接口电路怎么测。。大哥能不能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内屏开启信号有没有

内屏开启信号多少伏啊,,大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外接可显,还是要先测一下屏接口电路,不排除屏线和屏的问题哦。

屏线接口电路怎么测。。大哥能不能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可显,还是要先测一下屏接口电路,不排除屏线和屏的问题哦。

谢谢指导,,屏拆下来测过是好的,,屏线倒是没有测,,没有找到合适的屏线

网友:
不行就换个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接口电路怎么测。。大哥能不能指导一下,,谢谢

先刷个BIOS,找个电路图,如果找不到一样的电路图就找相同芯片的和屏接口一样的,测屏线接口供电,开启信号,时钟,数据线

网友:
接上屏看一下3.3V有没有上去,如果没有短接试一下

网友:
换个显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屏开启信号多少伏啊,,大哥

一般3.3V

网友:
一般是显卡有问题或显卡供电芯的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屏上面的屏线松了 现在LED屏接口很容易松 拆出重新插好就好了 修了很多外接有显示内接没显示 都是这问题 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上屏屏线是不是松了

网友(2015-01-14):
谢谢各位兄弟。。。。最后换板搞定了,,,,,唉!!!客户催的急

网友:
换板搞定的?那就不是屏或者屏线的问题,难道还是显卡坏了

网友:
按图纸一个一个的查信号吧

网友:
屏线查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