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维修不是事儿》内容介绍 和 目录

楼主(2014-12-03):
内容介绍:
    打印机属于计算机的一大外围设备,是办公领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生活中,打印机无处不在,例如:打印照片、快递单、送货单、发票、光盘封面、车票、存折...主要应用领域:车站、银行、私人网店、大中小企业、复印店、等等
    打印机与电脑的不同:打印机打印出来的文字,都是会消耗一些介质,我们把这些介质称之为耗材,打印量越大,消耗的耗材越多,耗材消耗完 就必须添加才可继续使用。即使打印机不坏,机器也会继续消耗耗材。正因为如此,打印机才给广大维修维护者带来源源不断的收益。打印机主要客户群为大中小型企业,相比来说维修维护收费不会太低。
  本书是根据迅维网实地讲课内容编写,从零基础讲起,力求通俗易懂,并配有大量详细维修实例,希望能帮助到广大维修爱好者学习到新知识,给自己带来多一份收入。
本书内容:
第1章  讲解了打印机的使用及基本设置,以及常见的按键标示及含义,纸张大小区分
第2章  讲解了激光打印机的易坏组件的认识、好坏判断、测量方法及典型故障维修思路
第3章  讲解了针式打印机的易坏组件的认识、好坏判断、测量方法、及复位方法、典型故障维修思路
第4章  讲解了喷墨打印机的易坏组件的认识、好坏判断、测量方法、及清零方法、典型故障维修思路
第5章  配合图片详细讲解各种打印机的维修实例,以便读者更容易上手维修

目录:
第1章 打印机概述及打印机维修基础知识
  1.1打印机概述
     1.1.1打印机的应用领域
     1.1.2打印机的维修前景
  1.2打印机维修基础
     1.2.1快速区分各种类型的打印机
     1.2.2打印机驱动程序的安装
     1.2.3 打印机上常见的图标和按键
     1.2.4 常用纸张规格简介

第2章激光打印机
  2.1激光打印机的认识及使用
     2.1.1认识激光打印机
     2.1.2常见一体机控制面板认识及按键含义
     2.1.3打印机驱动程序功能菜单介绍
  2.2激光打印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2.2.1激光打印机的结构组成
     2.2.2激光打印机的工作原理
  2.3激光扫描部分
     2.3.1棱镜组件的介绍及其常见故障处理
     2.3.2透镜组的介绍及其常见故障处理
     2.3.3平面镜组件的介绍及其常见故障处理
  2.4显影部分
     2.4.1 硒鼓内部结构及组件所在位置
     2.4.2充电辊组件的介绍及常见故障处理
     2.4.3感光鼓组件的介绍及其常见故障处理
     2.4.4显影磁辊组件的介绍及其常见故障处理
     2.4.5清洁刮板组件的介绍常见故障处理
  2.5碳粉的添加与硒鼓拆装
     2.5.1碳粉添加注意事项
     2.5.2常见硒鼓拆装图解
  2.6输纸部分组件
     2.6.1搓纸轮组件的介绍及常见故障处理
     2.6.2分页器组件的介绍及常见故障处理
     2.6.3纸尽传感器组件的介绍及常见故障处理
     2.6.4电磁继电器组件的介绍及其好坏判断
     2.6.5输纸电动机组件的常见故障与好坏判断
  2.7定影部分组件
     2.7.1定影膜组件的介绍及其常见故障处理
     2.7.2陶瓷片组件的介绍及其好坏判断
     2.7.3热敏电阻组件的介绍及其好坏判断
     2.7.4加压下辊组件的介绍及其常见故障处理
     2.7.5分离爪组件的介绍及其常见故障处理
     2.7.6加热灯管组件的介绍及其好坏判断
     2.7.7热保护开关组件的介绍及其好坏判断
     2.7.8加热辊组件的介绍及注意事项
     2.7.9出纸传感器组件的介绍及其常见故障处理
     2.7.10 惠普、佳能激光打印机定影膜的拆装更换图解
  2.8激光打印机电路部分
     2.8.1电源电路部分的工作原理
     2.8.2主控制电路的工作原理
     2.8.3高压电路的工作原理
   2.9激光打印机常见故障维修方法及维修思路
     2.9.1打印内容空白的维修流程
     2.9.2打印全黑页的维修流程
     2.9.3打印页有底灰现象的维修流程
     2.9.4打印字体淡的维修流程
     2.9.5打印内容重影的维修流程
     2.9.6打印竖向黑带的维修流程
     2.9.7打印有竖向白条的维修流程
     2.9.8打印有规律黑点或者黑块的维修流程
     2.9.9打印机不通电的维修流程
     2.9.10打印机卡纸的维修流程
     2.9.11打印纸出来后变脏的维修流程
     2.9.12打印纸出来后皱的维修流程
接下页

网友:
接上页,,,

第3章针式打印
  3.1 针式打印机的认识及使用
     3.1.1认识针式打印机
     3.1.2针式打印机操作方法
     3.1.4 针式打印机驱动程序菜单介绍
  3.2针式打印机的内部结构及工作原理
     3.2.1针式打印机的内部结构
     3.1.2针式打印机的工作原理
     3.2字车部分组件
     3.2.1字车皮带组件的介绍及常见故障处理
     3.2.2初始位置传感器组件的介绍及常见故障处理
     3.2.3字车电动机组件的介绍及其好坏判断
     3.2.4字车导轨组件的介绍及常见故障处理
  3.3打印头
     3.3.1怎样判断打印头有无断针
     3.3.2造成打印头断针的原因
     3.3.3打印针更换注意事项
     3.3.4打印针的更换方法
  3.4输纸部分组件
     3.4.1纸尽传感器组件的介绍及常见故障处理
     3.4.4联纸器组件的介绍及其常见故障处理
  3.5色带驱动部分
     3.5.1色带驱动部分的工作原理
     3.5.2色带部分常见故障及维修方法
     3.5.3针式打印机色带更换方法
  3.6 主流针式打印机的参数设置与辅助功能
     3.6.1爱普生LQ-680K针式打印机参数设置
     3.6.3映美FP-570K测试功能
     3.6.4  FP-570K列度调整模式 (校准)
     3.6.5 富士通DPK-750,850,950打印竖线正逆调整
     3.6.6映美FP-570K恢复出厂设置
     3.6.7富士通DPK-750,850,950恢复出厂设置方法
  3.7电路部分
     3.7.1电源电路工作原理
     3.7.2主控制电路
  3.8针式打印机常见故障维修思路
     3.8.1电源指示灯亮字车原地不动
     3.8.2字车撞到打印机机架
     3.8.3发送打印命令后,打印机不走纸
     3.8.4打印时纸张走歪了
     3.8.5打印时色带不转动
     3.8.6打印速度慢
     3.8.7打印浅或打印白纸
     3.8.8打印横向白线
     3.8.9加电后打印机指示灯不亮
第4章喷墨打印机
  4.1喷墨打印机的简介及使用
     4.1.1喷墨打印机简介
     4.1.2喷墨打印机控制面板介绍
     4.1.3 喷墨打印机的使用
     4.1.4喷墨打印机的内部结构组成
     4.1.5喷墨打印机的工作原理
  4.2字车部分组件
     4.2.1字车位置检测传感器的原理讲解及其故障处理
     4.2.4字车电动机组件的介绍及其好坏判断
  4.3喷头部分
     4.3.1喷头堵塞清洗方法
  4.4输纸部分组件
     4.4.1分页器组件的介绍及其常见故障处理
     4.4.2光码盘组件的介绍及其常见故障处理
     4.4.3纸张检测传感器的介绍及常见故障处理
4.5清洁部分组件
4.5.1清洁部分的工作原理
4.5.2 密封罩组件的介绍
  4.5.3清洁泵组件的介绍
4.6喷墨打印机的清零与喷头ID写入方法
     4.6.1什么叫清零
     4.6.2什么情况下需要清零
     4.6.3部分主流打印机的清零方法
     4.6.4 喷头写ID
  4.7喷墨打印机维修思路
     4.7.1打印内容偏色的维修流程
     4.7.2打印内容出现横向白条的维修流程
     4.7.3打印内容全白的维修流程
     4.7.4卡纸的维修流程
     4.7.5开机后指示灯亮字车没有动作的维修流程
     4.7.6墨水自动溢出的原因
     4.7.7连供系统输墨管内进空气的维修流程
     4.7.8打印字体歪斜表格线条不直的维修流程
     4.7.9字车撞墙的维修流程
     4.7.10连续走纸的维修流程
第5章图解各类型打印机典型故障维修实例
5.1激光打印机故障维修实例
     5.1.1维修实例1 惠普HP 1320N激光打印机,错误指示灯常亮
     5.1.2维修实例2 惠普HP 1020激光打印机,打印有竖向黑条
     5.1.3维修实例3 惠普HP 1018激光打印机打印空白纸张
     5.1.4维修实例4  惠普HP M1005复印不清晰,打印正常
     5.1.5维修实例5  佳能LBP3300但纸张总是叠起一个角
     5.1.6维修实例6  兄弟7340激光打印机不进纸维修
     5.1.7维修实例7 三星4521F打印正常,复印不正常
     5.1.8维修实例8三星4521F打印浅
     5.1.9维修实例9 三星4521F自动送稿器复印正常,玻璃台面复印异常维修
     5.1.10维修实例10  惠普HP 1018打印机打印全黑
     5.1.11维修实例11  惠普HP 1010不进纸维修
     5.1.12维修实例12佳能LBP5200激光打印机打印一边深一边浅
     5.1.13维修实例13  惠普HP 1300激光打印机定影不牢故障维修
     5.1.14维修实例14三星4521F连续重启故障维修
     5.1.15维修实例15  惠普HP M1005一体机打印竖向白条
     5.1.16维修实例16 惠普HP M1005激光打印机连续走纸维修
     5.1.17维修实例17  惠普HP 1522激光打印机文字可见,但空白区域呈灰色
     5.1.18维修实例18  佳能LBP2900激光打印机左侧字体模糊
5.2针式打印机故障维修实例
     5.2.1维修实例19 爱普生LQ-670K针式打印机打印空白维修流程
     5.2.2维修实例20  爱普生LQ-300K+针式打印机卡纸维修流程
     5.2.3维修实例21  爱普生LQ-680K针式打印机打印横向白线维修流程
     5.2.4维修实例22  爱普生1600KIIIH针式打印机发送打印命令后整机无反应
     5.2.5维修实例23  OKI 5200F针式打印机进纸走偏导致卡纸
     5.2.6维修实例24 爱普生LQ-300K+打印到一半字车卡死,不打印维修
     5.2.7维修实例25松下1121针式打印机加电后电源灯不亮
     5.2.8维修实例26得实针式打印机,指示灯亮,字车归位后报错
     5.2.9维修实例27  爱普生LQ-615K打印字体有重叠现象
     5.2.10维修实例28  爱普生LQ-680K纸张进入打印机但报缺纸
     5.2.11维修实例29  爱普生LQ-615K打印测试页字体被分为两截
     5.2.12维修实例30  爱普生LQ-670K单页纸进纸正常,切换到联纸不进纸
     5.2.13维修实例31  爱普生LQ-680K开机正常,纸张放入打印机后报错缺纸
     5.2.14维修实例32  爱普生LQ-590K打印乱码
     5.2.15维修实例33  爱普生1600KIIIH针式打印机打印速度变慢,关机过一会再开机后又恢复正常
     5.2.16维修实例34 爱普生LQ-680K针式打印机,通电后发出异响
     5.2.17维修实例35  爱普生LQ670K开机后字车移动到右边不动,发出蜂鸣报错
5.3喷墨打印机故障维修实例
     5.3.1维修实例36  惠普HP 1018喷墨打印机卡纸维修流程
     5.3.2维修实例37  爱普生R230喷墨打印机打印空白纸张维修
     5.3.3维修实例38  爱普生CXS 4500喷墨打印机不进纸维修
     5.3.4维修实例39  佳能MP259喷墨打印机开机异响维修
     5.3.5维修实例40  佳能1200喷墨打印机打印偏色维修流程
     5.3.6维修实例41  佳能IP1188喷墨打印机进纸到一半,机器不打印,纸张卡在机器内部维修
     5.3.7维修实例42  兄弟MFC-265C 开机后机器内发出异响
     5.3.8维修实例43  惠普HP 4308一体机复印时候,疯狂走纸
     5.3.9维修实例44  惠普HP F2288喷墨打印机连续走纸不打印
     5.3.10维修实例45  爱普生1390纸灯与墨灯快速闪烁
     5.3.11维修实例46  兄弟FAX 1840C报错墨水少
附录:
常见报错中英文对照表

完,,,,

补充内容 (2014-12-16 17:13):
《打印机维修不是事儿》    总 页 数:184页

补充内容 (2014-12-19 17:28):
更正一下   总页数为 168页

网友A:
我要学打印机维修

网友B:
不错 是书还是培训啊

网友:
淘宝有卖的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 是书还是培训啊

是根据实地培训课程,来编写的书籍,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

网友:
这个是淘宝购买链接:http://szfix.taobao.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学打印机维修

实地打印机科目欢迎你,,

欢迎来电或QQ咨询:详情请点击培训介绍链接:http://www.xinxunwei.com/lianxi.htmlhttp://www.xinxunwei.com/lianxi.html

网友:
【购买方式】
方式一:联系电话 0755-61506417、61506416

              联系QQ  1727176051  有事您Q我   981775188   有事您Q我直接打款购买。

方式二:迅维深圳淘宝店购买地址:http://szfix.taobao.com/

网友C:
是从最基本的开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从最基本的开始吗?

是的,从最基本的开始讲的,跟实地的讲课顺序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从最基本的开始讲的,跟实地的讲课顺序差不多

那挺好的。收藏先。

网友E:
请问楼主是否包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是否包邮呢?

你可以在在淘宝店 咨询一下销售客服,,谢谢支持

网友:
冲动  冲动  冲动

网友(2015-01-26):
迅维真的太强大了